[开关电源]
关于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的分析-请教大牛

楼主:
在淘宝上采购了一块单相固态调压器的模块,并把它打开,通过万用表测量,得出了它的基本原理图,但是有点看的不是特别懂,忘大牛能给点分析。
谢谢

(1)多种控制信号输入:DC 4-20mA、DC 1-5V、10k电位器
(2)可控硅输出,零电流关断
(3)输出电压:交流0-220VAC

楼主(2014-07-14):
这是分开的原理图。期待大侠的指点。。。

楼主:
描述: SCR1、SCR2为HSDQ BCA40-800,

网友A:
你确定没有抄错?我看光耦的输入端 怎么看怎么别扭。在检查看看。。。。

楼主:
光耦画错了。上端LINE_M,下端LINE_N,可控硅上端是LINE_P,下面是LINE_M

楼主:
修改之后的原理图,不清楚PWM怎么控制可控硅的导向角来控制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有抄错?我看光耦的输入端 怎么看怎么别扭。在检查看看。。。。

光耦画错了。上端LINE_M,下端LINE_N,可控硅上端是LINE_P,下面是LINE_M

网友A:
还是有错,你这线性光耦貌似有点摆设啊?还是连接的不对,可控硅的输出倒是对了,你发个.SCH的文档,让其他人可以在上面修改。你画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网友B:
过零检测的限流电阻R?不合适,选2-3个电阻串起来较好,不然一个电阻上承受的电压太高。

网友B:
R?的功耗可能也超过额定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错,你这线性光耦貌似有点摆设啊?还是连接的不对,可控硅的输出倒是对了,你发个.SCH的文档,让其他 ...

貌似不能上传sch文件吧。我只能上传个pdf的。

网友C:
驱动部份简洁:自倒相。但你这图还是有错!
(晶体管也没标号!…)有个管子无法导通工作!…
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部份简洁:自倒相。但你这图还是有错!
(晶体管也没标号!…)有个管子无法导通工作!…
重画!… ...

哥们,方便留个你的邮箱吗,我直接发给你,或者你发个邮件给我,tom.xiao@xunton.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已经发到你邮箱了,注意查收下哦,

网友:
产品拍个实物看看,原理图再发一遍我看看,seaup20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