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帮助,用flash模拟EEPROM(已解决)

楼主(2014-07-14):
所使用的芯片是MK60DN256VLL10,但我需要有数据能掉电存储,所以想用flash模拟EEPROM,请问谁有没有例程,多谢了

楼主:
或者告诉我怎么实现也行,再次感谢

网友A:
楼主,我之前写过EEPROM的手把手中文讲解:https://bbs.21ic.com/icview-642126-1-1.html
你先看看,如果还是不明白,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之前写过EEPROM的手把手中文讲解:https://bbs.21ic.com/icview-642126-1-1.html
你先看看,如果还 ...

我的芯片是不带Flex存储器的

网友B:
不带就只能用flash了!

网友A:
楼主,你可以使用CW的PE中的FLASH_LDD模块,然后在这个模块的帮助中有一些代码以及配置,你把操作地址指定到你想作为EEPROM的地址就行。
然后按照帮助提示,写上代码,生成代码后,编译就可以了。
这个是方法,你先按照方法坐下,如果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继续联系。

网友A:
我这边有个K20的FLASH_LDD做的工程,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个K20的FLASH_LDD做的工程,你可以参考下:

非常感谢您,有用KEIL的例子吗?我不是用的C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就只能用flash了!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有用KEIL的例子吗?我不是用的CW

暂时没有,但是你可以使用我们的Processor expert软件导keil工程。
相关资料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641608-1-1.html
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建议你先装个CW10.6用用,可以参考它的代码的,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按照我说的做呢?
另外,我们在我们的flash驱动包中还有一些K20操作flash读写的例程,是IAR的,你可以自行移植。
FLASH驱动包下载链接: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mp;Parent_pageTyp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指点一下吗?

可以直接用PE导keil,或者你自己用IAR的代码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哦。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有没有下载CW或在P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