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K20的IIC初始化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4-07-14):
IIC初始化不成功,,求资料

网友A:
楼主,请给出芯片全称,一般在我们的官方例程中会有的。

网友A: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
不知道你是多少M的,但是在我们K20 50M的例程中有关于控制加速度传感器的I2C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路径:KINETIS_50MHZ_SC\kinetis_50MHz_sc\k20d50m_sc_baremetal\src\projects\frdm-k20d50m-demo\I2C
50M代码下载链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1&WT_TYPE=Lab and Test Software&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zip&WT_ASSET=Downloads

网友A: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
I2C代码一般在我们相关芯片的demo板子的例程中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