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3401的P型mos管问题

楼主(2014-07-14):
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电路可以用吗,G极也有个上拉

网友A:
干脆说出你的需求请高人帮你画一个吧。

网友B:
你控制KOUT的IO电压也是5V?另外,你的三极管反了吧?目前这样的贝塔值很小吧?

网友C:
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加个上拉串个电阻限下流就可以了,不过继电器线圈两端最好有个反向放电的二极管

网友D:
这样设计,很蛋疼,直接一个三极管就可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