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频电路

楼主(2014-07-14):
(无正文)

网友A:
用运放搭建有源低通滤波

网友A:
用运放搭建有源低通滤波电路实现

网友B:
楼主帖个频率0的信号让大家见识,直流?。还不赶快改。

网友C:
0~20这样的表述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误解误读
“0”是直流可放大通过
“20“截止频率,取2兀*20=RC

网友D:
这个频率范围采用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比较好,只需要控制滤波器的时钟就可精确限制带宽。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已更改为1-20HZ

网友E:
低通滤波器或者开关电容滤波器像MAXIM比较多的片子都是可以的。另外低通的话如果要求比较陡可以考虑多节。参考如果不会计算可以考虑用软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