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仿真求助

楼主(2014-07-14):
仿真电路如图。
按键S1控制触发信号。
按照我的理解:启动仿真后,S1断开,可控硅没有工作,红色波形(可控硅接负载的一端)应该是和电源波形一致;当我把S1闭合,应该有触发信号,可控硅工作,那么红色波形应该基本上和地信号一致,为什么怎么试都没有这种情况呢?(触发信号一直加着)

双向可控硅

双向可控硅

楼主:
没好心人吗。。。~~~~(>_<)~~~~

网友A:
绿色的器件在MS里是不能工作的,只有空架子,做管脚/引脚/PCB用,因此不能仿真。
双向可控硅,试试MAC12HCDG,蓝色的才行。

网友B:
换一个可以仿真的双向可控硅试试

楼主:
哦,原来如此,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