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im designer 原理图生成PCB时如图错误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7-14):
altuim designer 原理图生成PCB时有元器件没连上出现如图错误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帮顶

谢谢专家,((*・∀・)ゞ→→有困难吗?每次都是你来帮忙,你是版主吗

网友B:
把Only show errors打上勾,看看都什么错误,估计你差不多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U1的原理图PIN脚定义与PCB封装不一致吧。

我用的封装是照着官网下载的datasheet画的,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D:
你U1的封装没有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U1的封装没有导入?

导入了,后来发现是原理图引脚标号和name写反了,我是按datasheet上的封装图画的原理图,他那上面就是翻得所以一直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谢谢已解决

网友F:
U1没有封装。

网友G:
封装和原理图不对应。改改。或者自己修改下封装吧。

网友H:
管脚和封装不对,需要的话,QQ帮你。

网友I:
管脚和封装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U1没有封装。

谢谢,已解决,是封装的引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脚和封装不对应

谢谢,已解决,是封装的引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管脚和封装不对,需要的话,QQ帮你。

O(∩_∩)O谢谢 之前就解决了 抱歉,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封装和原理图不对应。改改。或者自己修改下封装吧。

谢谢版主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U1的原理图PIN脚定义与PCB封装不一致吧。

是的,O(∩_∩)O谢谢 已解决

网友J:
最近要学

网友K:
原理图的管脚和封装的管脚的标号对不上

网友L(2014-08-27):
重新建一個PCB文件再更新PCB

网友M:
封装没有画对,是不是pin的方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