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低通运放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4-07-14):
想对一个方波进行滤波,得到基波。一阶低通滤波后波形不是很好,所以加一个电容,做成二阶低通滤波试试,可波形好很多,可波峰和波谷出了点问题。求解为什么,怎么解决呢

楼主:
第一个是二阶滤波

网友A:
对任何运放,输出幅度不可能超出正负电源电压。对LM324,正5V电源,输出峰值大约只有2~3V,视负载大小而定。
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

另外,信号发生器两端两个端子是反相输出,中间端子应该接地。

网友A:
其实,有源滤波在此并无必要。
你完全可以三阶无源低通RC滤波再用运放放大,得到的波形比现在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任何运放,输出幅度不可能超出正负电源电压。对LM324,正5V电源,输出峰值大约只有2~3V,视负载大小而定 ...

估计不是幅值的问题,我把幅值减小还是一样,无源滤波加运放效果确实会更好

网友A:
你的R4R3阻值也未免太小了一些。这样势必要用较大的电容,而电容是越大越贵。
R4R3是运放的负载,阻值太小,会使运放无力输出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4R3阻值也未免太小了一些。这样势必要用较大的电容,而电容是越大越贵。
R4R3是运放的负载,阻值太小 ...

谢谢,真个真没想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源滤波在此并无必要。
你完全可以三阶无源低通RC滤波再用运放放大,得到的波形比现在还要好。 ...

三阶无源滤波的三个参数都一样吗?可以用那些在线计算器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阶无源滤波的三个参数都一样吗?可以用那些在线计算器算吗?

可以一样。三个相同比较方便。

网友B:
改下R3,R4的比例,或C1,C2的比例(C2可以取C1的1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4R3阻值也未免太小了一些。这样势必要用较大的电容,而电容是越大越贵。
R4R3是运放的负载,阻值太小 ...

阻值增大一千,电容减小1000后,波形正确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下R3,R4的比例,或C1,C2的比例(C2可以取C1的1倍左右);

改之后,波形漂亮很多,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任何运放,输出幅度不可能超出正负电源电压。对LM324,正5V电源,输出峰值大约只有2~3V,视负载大小而定 ...

亲,你说的是用作比较器吧。

网友D:
若没有互联网  楼主这个问题不知道何时能解

我同意啊

网友E:
运放块选择合适GB,电容电阻都可以不要。
单向矩形波先微分再输入,如果双向矩形波先微分,波形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块选择合适GB,电容电阻都可以不要。
单向矩形波先微分再输入,如果双向矩形波先微分,波形更好。 ...

这个图就看不懂了。。。我来仿真琢磨琢磨哈

网友F:
用软件设计就好了。不过滤波有必要搞懂。得花时间搞明白传递函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就看不懂了。。。我来仿真琢磨琢磨哈

   此电路非传统但合逻辑,是另类非异类。
  RC电路设置低通信道,将矩形波频谱中的高频分量滤掉,N阶后就剩下强度突出的正弦基波。
利用运放块的DB接成最简单的跟随器也是带通滤波电路,N个跟随器的功能与RC电路一样,取出基波。第一个运放块选择失调电压较小,有效防止积分滤波过程信号偏离0轴。
  跟随器的输出与-端串接电阻Rf ,而-端经电阻Re与+端一起接输入信号,改变Rf/Re比值可以得到不同的GB,这是利用增益与GB成反比的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此电路非传统但合逻辑,是另类非异类。
  RC电路设置低通信道,将矩形波频谱中的高频分量滤掉,N阶后 ...

以前知道但是一直没懂,现在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电路非传统但合逻辑,是另类非异类。
  RC电路设置低通信道,将矩形波频谱中的高频分量滤掉,N阶后 ...

谢谢你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