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的ANC之前一直好用 不知道怎么的就一直是4095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4-07-14):
我用的是STM32F103VET 之前用ADC很好用 现在不知道怎么就显示的是4095 是因为什么呢 我的DAC现在还是好用的

网友A:
标题是ADC;
程序和硬件改了啥地方吗???
硬件改了通道的话,改下程序,一般改3个地方;
仔细查查不难,实在不行,再重新写一段代码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ADC;
程序和硬件改了啥地方吗???
硬件改了通道的话,改下程序,一般改3个地方;

奥 标题写错了
我在之后做了SD卡 DAC  但是我拿之前保存的ADC程序 也不好用了 是我的主芯片的问题吗   我是用23脚-PA0-ADC_IN0  然后现在我又在电路板上重新接了一根线 是25脚-PA2-ADC_IN2来采样AD值 但是读出的数还是4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