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单片机程序仿真正常,下载到板子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4-07-14):
   大侠们,我现在用现代的MC80F7708这款单片机,在仿真器上程序运行正常。但下载到板子后程序确不能运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以下几个原因已经排除:
   1.板子正常。可以正常跑别人写的另个一个程序。
   2.板子电源正常。电压稳定。
   3.晶振正常。8M稳定频率。且配置为内振也不能运行。

楼主:
单片机型号写错了。是MC80F7708A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位是否正确

网友B:
确定下载成功了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堆栈初始化错了。我本来是按照MC80F7708写的程序,结果写好了告诉我是用MC80F7708A烧程序。我也没细看,两个型号有什么区别。人家也告诉我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才弄成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