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驱动LCD玻璃屏闪烁问题

楼主(2014-07-14):
我现在用STM8L152C6的IO口直接驱动LCD玻璃屏,当“LCD->RAM[LCD_RAMRegister_1] |= 0x02;”这样赋值屏正常显示不闪烁,如果“LCD->RAM[LCD_RAMRegister_1] = 0x02;”这样显示就会闪烁,这是为什么呢?请用过的朋友指导,谢谢!

网友A:
你的表述有问题吧,这2句不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述有问题吧,这2句不是一样吗?

这两句肯定不一样,因为出现的现象也不一样,如果带“|=”赋值,屏显示会闪烁,就好象数字段在不停地被清除,给人的感觉就是闪烁。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顶一下,请用过的朋友指教。

网友B:
这和你的段码显示有关系,你估计没搞清楚“|=”和“=”对于LCD_RAMRegister_1里面数据的影响,也就是直接反应在你的屏幕上显示段的不同。

网友C:
=当然会闪烁了,因为你用 |= 的时候本来位不会受影响,只把0X01的1给或进去了,如路过用=,你原来不管是1还是0,都变成01了,这样就会出现闪烁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