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敷铜老是出现这种敷不到的条纹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4):
如图,好蛋疼啊

网友A:
显示问题~
没关系,放大缩小几下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问题~
没关系,放大缩小几下就消失了

关键不是啊。。。。板子打出来都有缝隙的
匿名
恩恩恩。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敷铜规则问题吧,可以添加FILL上去。

怎么搞?求指教

网友C:
设置铺铜时线宽比间距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铺铜时线宽比间距大就可以了

已经大了,。。线宽0.127.间距0.1016

网友C:
我按线宽0.127.间距0.1016参数设置
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按线宽0.127.间距0.1016参数设置
没有问题啊

取消滴泪后会好一些。。但是还是有点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消滴泪后会好一些。。但是还是有点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屏幕没有刷新的原因,按end键刷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