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功放的开关电源怎么算电流

楼主(2014-07-14):
新手,现在要设计功放,功放最大电流取2A 开关电源输出18V电压,输出电流取多大合适,功放在工作时电流一会大一会小,开关电压输出多大电流最为合适。
再问下变压器怎么设计,我想更具AM-22A规格书里面的方法设计,发现变压器不知道选哪种,比如大小,和一些磁芯。

网友A:
保证峰值功率够就行了吧,平均功率比较小,,,

网友B:
你可采用你的电源中的单端反激12V1A的demo,变压器按照单端反激变压器设计(50-70kHz),估计EE28-EE32的磁芯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采用你的电源中的单端反激12V1A的demo,变压器按照单端反激变压器设计(50-70kHz),估计EE28-EE32的磁 ...

我看到别人用的是EE22,按照规格书的方法算,没看到线的直径,难道不需要管吗?

网友B:
线的直径直接找厂家技术支持即可,厂家手册给出的是EE25。
至于最终用什么规格的磁芯和线径,需要根据你的放大器常用功率、允许温升、设备体积计算

网友C:
忍不住说一句:音响功率是动态的!…你那2A是怎样得出的?…
要给3-4倍的储备!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