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ilter设计FIR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4-07-14):
当设计的截止频率,频带之类的为khz以上时没什么问题
可khz以下的滤波器设计就会出现一个大问题:滤波器通带增益会下降

网友A:
khz以下的滤波器?

楼主:
嗯,比如50hz带阻

网友B:
下降的厉害吗

楼主:
是啊,而且很厉害!!

楼主:
一张增益下降图
如图所示 设计的150Hz低通滤波 设置增益为1 但是响应图上通带增益只有0.23左右 实际上如果阶数降低的话 增益就更差

网友C:
楼主或者到官网建个case?可以把你的工程在建case时作为附件放上去

网友D:
如果你的 Sample Rate 设的很大,但是 CutOff 设置的很小时,好像衰减是很厉害。

楼主:
那怎么办啊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降低 Sample Rate 就可以减少衰减。

网友E:
嗯,比如 2K de sample rate, CutOff 设为 150Hz.

网友F:
如果实在要用这个大的 Sample Rate, 试着调整一个 Gain 参数,提高输出增益以抵抗衰减。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G:
哈哈,lz结贴不要忘了给大家散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