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监控usb是否有数据

楼主(2014-07-14):
计算机上的程序一直在监控usb是否有数据
有时候就蓝屏重启了,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移动设备与USB接口不兼容

网友B:
其实这类故障不能归为不兼容,多数都是移动设备的耗电量太大,而USB接口的供电电流有限,造成移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所致。

网友C:
如果出现移动硬盘,USB接口的扫描仪或其他移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时,注意检查一下设备的工作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再检查驱动程序的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一下主板USB接口的供电是否由跳线控制。

网友E:
主板USB接口的供电最好使用主电源+5V供电。

网友F:
有时候还会出现同样一块移动硬盘在有的主机上能够使用,而在有的主机上却不能使用,在排除上述的原因后,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主板USB供电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A:
对,有的是直接供电,从+5V电源接口到USB接口之间没有加任何元件;有的却是使用三极管可控供电,能够提供完善的保护措施,但是供电电流被限制在500MA以内。

网友G:
估计是USB接口的电源系统有问题。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