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脚怎么搞44脚

楼主(2014-07-14):
UI的座子是40脚的  89E52AP是PLCC 44脚的  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没弄过那种

网友B:
U1可以烧录MPC89E52AP的

网友B:
只是需要个PLCC-44的转座

楼主:
到哪找呢

网友B:
联系代理或是原厂技术支持人员协助。

网友A:
如果只买了座子,可以找代理或原厂要一个转接板,焊上去可以用

网友A:
如果是连板子一起买的,它一定是40转44的,直接插在U1上能用.

楼主:
OK,我找着看

楼主:
多谢了,先结贴了

网友C:
市场上有标准的卖,PLCC44--DIP40 我这边有一个型号供参考:IC51-0444-400.买带板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