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28335

楼主(2014-07-14):
TE, PDA, ui, pd
Uint32 data=0,Temp,Datemp,zz=0;//存储中间变量

这里Temp            Datemp      zz       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A:
你只贴出这一点点代码,谁知道表示什么?

网友B:
只能说明是一个Uint32的变量
还不知道Uint32被宏定义成那种数据类型呢

网友C:
三个Uint32类型的变量啊,注释还说明了变量的作用了,用来存储中间变量。

网友D:
因高级语言允许自定义变量,用户常常自定义一些简单变量,这些就是自定义的变量。只要程序编译和运行正确,这些变量一般不需要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