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一个电源干扰单片机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4-07-14):
一个外接电源5V1A,是用作充电功能的,不接的时候,AD跳动10以内吧,接上去,AD跳动几十个。另很奇怪,用示波器的地线,接上电路板后,AD又变成跳动10以内了,请问是不是因为示波器的地线把外接电源的干扰都吸收掉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电源的干扰问题?要用什么滤波呢?我尝试在电源输入端接了个几百UF的电解电容,还是不行。

楼主:
晚上没人逛论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没人逛论坛?

晚上也有人的~

网友B:
电容并在电源输入端,不如并在AD芯片电源端,如果是单片机自带AD,就并在单片机电源引脚上。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纹波吧,估计不小。

网友D:
采用软件滤波处理吧

网友E:
引入了共模干扰。
试试在5V输入串个共模电感,并粒电容,再看看效果。

网友F:
贴图来说话

网友F:
串LC AD 串0R 单独LDO 供电 等都是方法

网友G:
在电源角上加上一个滤波电容,104就应该可以。

网友H:
先保证AD输入脚上的干扰比较小,可以并个电容看下。然后在芯片的vdd上并个电容,因为充电时会引起vdd的抖动,一般内建参考电压时,VDD的抖动对ADC的采集效果会有影响。
使用示波器检测vdd和模拟输入变量。最好把你的图贴出来,这样方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