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线通讯距离50m,大家有什么方案?

楼主(2014-07-14):
用三根线,电源,地,信号。一个主机挂上多个子机,想问问大家怎么做单线通讯啊?

网友A:
不明白,那个485的总线如何?那个线上是没有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485?

挂的子机数超过50台

网友B:
RS485的节点数32不是绝对的,电流扛得住的话,可多挂(例如:MAX487 号称可挂128个节点),还可做隔离

网友C:
最简单办法:硬件----用三极管/MOS作输出,上拉电阻,三极管/MOS的集电极/D极用比较器接收。若是室内环境,可用最低5V作电源,否则需要12V以上电源。注意上拉电阻的功耗。软件----编制合理的通讯协议,可采用类似于RS485的协议,以便用地址区分至多256个设备;同时控制通讯速度低于9600bps,以便降低误码率;若能够采用CRC编码,可实现90%的通讯可靠性;若附加纠错码,通讯可靠性更高。

网友D:
用载波吧,下行、上行各一个频点,从机上行多几组频点的更好。可靠性稍微好点。

载波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载波吧,下行、上行各一个频点,从机上行多几组频点的更好。可靠性稍微好点。 ...

载波设计麻烦,只是简单的数据传输。我自己的硬件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485的节点数32不是绝对的,电流扛得住的话,可多挂(例如:MAX487 号称可挂128个节点),还可做隔离 ...

可是485是差分的。我需要的是三线,电源,信号,地

网友E:
参考红外通信,   多机通信, 18B20 时序

网友F:
为什么要附带电源线呢?三线,电源,信号,地仅仅是接口吧,实际通信两根就够了(信号,地),两线不好做双向通信吧。

网友G:
单向双向?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附带电源线呢?三线,电源,信号,地仅仅是接口吧,实际通信两根就够了(信号,地),两线不好做双 ...

因为子机电源也是主机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向双向?这个很重要

双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子机电源也是主机供电的。

你的信号线端是什么?普通IO口,还是其他通信口。

网友H:
可以用异步串口进行通讯!RXD、TXD分时复用,一根信号线就行了,航模用的电子设备中很多都是这种设计,我感觉挺好的。规约自己定,用地址区分不同的从机就行了。

网友H:
就是这个简单的电路,你看看吧,如果距离远,可以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信号线端是什么?普通IO口,还是其他通信口。

都可以,还没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个简单的电路,你看看吧,如果距离远,可以加驱动

多谢!

网友I:
节点较多时,还是用485好些,MBus是另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