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LCD驱动问题

楼主(2014-07-14):
小弟,刚使用SH79F166A这片子,调了一天了就是点不亮LCD,初始化查了又查发现都没有问题,不知为何啊?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坐等回复,不知道何时才有

网友B:
那就调两天,三天,会亮的

网友C:
这么说没办法帮你,具体用什么屏?驱动的方式?电压多少?com和seg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A:
先说清楚具体情况吧,不过估计也没多少人来

楼主:
我已搞定了,原来是电压低的原因,电源电压为3V,把对比度调高后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