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寻一款运放

楼主(2014-07-14):
寻求一款运放,要求封装为SOT23-5或SOT23-6的
无需外接电阻,可实现反向放大、跟随。

网友A:
有这样的ic 么

网友B:
作跟随没问题,但是作反向放大还是要外接电阻,否则需要用昂贵的仪表放大器或者专门定制内置电阻的运放了

网友C:
可以考虑找 PGA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