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官方提供的MPLABX IDE与MPLAB XC编译器使用的人多吗?感觉咋样?

楼主(2014-07-14):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安装过一次,感觉打开软件时间有点长,就删除掉了。

一直还是用MPLAB,现在用MPLAB 8.86+PICC 9.83版本。

网友A:
MASTER的时候用了用MPLAB X,也还可以把,IDE就那样,用习惯了什么都无所谓。

XC还是基于原来PICC,所以也差不多

网友B:
玩了一个来月,说说感觉
感觉崩溃的次数,无响应的次数比MPLAB IDE少。用MPLAB IDE 时窗体布局经常出错有时会显示不出某个窗口来,需要新建工程然后再重新加载源文件才能解决,这个X版的暂时没发现这现象。
不过X版的那个查错功能有时不准,没错的地方也会打上错误的标记但不影响编译结果,至于XC么……其实就是一些书写习惯需要更改吧?没研究那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TER的时候用了用MPLAB X,也还可以把,IDE就那样,用习惯了什么都无所谓。

XC还是基于原来PICC,所以也 ...

版主,新手直接上XIDE和XC应该没问题吧?主要考虑学习的资料是否多,以后的趋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了一个来月,说说感觉
感觉崩溃的次数,无响应的次数比MPLAB IDE少。用MPLAB IDE 时窗体布局经常出错有时 ...

最近换工作改搞PIC了,要放弃keil转MPLAB,想直接上MPLABX IDE和 XC,不知道到时候问题多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换工作改搞PIC了,要放弃keil转MPLAB,想直接上MPLABX IDE和 XC,不知道到时候问题多不多 ...

X版的教程资料现在比之前的少些,但是之前的应该不会再又更新了,再更新的话就更新X版的了。
其实如果英语没问题的话看它自带的用户手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X版的教程资料现在比之前的少些,但是之前的应该不会再又更新了,再更新的话就更新X版的了。
其实如果英 ...

OK ,谢谢

网友C:
MPLABX是不是免费的啊,最近我们也准备买套PIC的开发软件,据说是XC8 Pro编译器要钱,官网报价6k多R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LABX是不是免费的啊,最近我们也准备买套PIC的开发软件,据说是XC8 Pro编译器要钱,官网报价6k多RMB。 ...

这个不清楚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PLABX是不是免费的啊,最近我们也准备买套PIC的开发软件,据说是XC8 Pro编译器要钱,官网报价6k多RMB。 ...

没有那么多,我记得对中国销售的应该是1600RMB。

网友C:
1.6k是不是standard版的。

网友E(2015-08-2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安装过一次,感觉打开软件时间有点长,就删除掉了。

一直还是用MPLAB,现在用MPLAB 8.86+PICC 9.8 ...

我用的是MPLAB 8.92和PICC9.8,它们两怎么关联啊。我编译的时候报错“编译器还有16天到期”

网友A:
在编译设置里面选择编译器路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