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 HID怎么设置多个端点?

楼主(2014-07-14):
stm32f103做设备
除了端点0,想用到三个端点,包括端点1,2,3。
端点1用来接收,端点2用来发送,端点3也用来发送。
为什么端点1和2都正常,端点3发送没有反应。需要怎么样设置呢?
如果不用端点3,端点2可以发送不同长度的数据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windows测试吧
hid可以支持不同长度,你在report descriptor中写明就行了

楼主:
是windows xp。我的问题是,端点和报告描述符的长度都是固定好的,我要分两个长度的数据。为什么端点3像端点2那样设置,但是发不出数据?

网友A:
hid设备只支持一个in和一个可选的out
所以你发不出去
你想发不同长度的数据,用报告描述符中的report id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