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SE WIN7下3D无显示.

楼主(2014-07-14):
下载了PROTEL99SE,刚学几天,用的英文版,点了3D之后能跳出3D的界面来.但是什么显示也没有.黑黑的一片,这是为什么.
用的是WIN7的系统.难道是驱动的问题?今天在公司里用XP系统,也无法显示,还是哪里需要设置?百度了很久,也没有相关的说明.希望大神可以给个答案!

网友A:
最好在WIN7下不要使用PROTEL 还是用AD软件吧

网友B:
win7下安装

网友B:
虚拟机
自己下载以下文件
1 WindowsXPMode_zh-cn.exe
2 Windows6.1-KB958559-x64.ms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WIN7下不要使用PROTEL 还是用AD软件吧

刚学,感觉不是PROTEL教程多,所以学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
自己下载以下文件
1 WindowsXPMode_zh-cn.exe

只能在XP下才能显示吗,看来只有这样了,谢谢.

网友C:
用AD的话,3D效果会好点

网友D(2016-04-16):
用独立显卡的机器,还是用AD09summer吧,比较稳定,中等PCB设计够用了

网友E:
楼主,你元件没有对应的3D封装,自然显示黑麻麻的,特别是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