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128642C-LYH-SV-L4液晶怎么用在MSP430上面?

楼主(2014-07-14):
HG128642C-LYH-SV-L4                     12864的液晶怎么用在MSP430上面?

这个事液晶的资料,我对里面宽电压工作不太明白。(我的是黄绿背光的)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29697b91cf8519ab20de3c98.html

网友A:
可以用在msp430上。建议使用io较多的msp430

网友A:
它说的宽电压工作,我理解是IO的工作电压是3.3~5V,是宽电压。
其他的驱动电压、背光电压还的按那个手册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