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进不去怎么办

楼主(2014-07-15):
void Timer_int()
{
   TACTL=TACLR;
   TACCTL0|=CCIE;
   TACCR0=1000;
  TACTL|=TASSEL_1+MC_2;

}
int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0;
    AFE253_int();
    Timer_int();
   _BIS_SR(LPM0_bits + GIE);
    while(1)
    {
         ;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
    P1OUT^=BIT0;
}

楼主:
上面是定时器部分的程序 ,之前在149上调试成功,换了这款单片机 不只为什么进不了中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你程序上写错了,#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上面TimerA1,下面Timer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