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和IAR不能同时使用怎么办

楼主(2014-07-15):
CCS5和IAR不能同时使用怎么办

楼主:
求大虾解答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试过。同时打开编程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对硬件操作时可能会有冲突。
先打开的软件可能会占用串口

网友B:
这两编译软件的就分开用呗,,

网友C:
这个最好分开使用的吧

网友D:
这个侧重着用就行了吧,用CCS的时候如果要看IAR写的程序,用记事本打开.c的文件可以参考着看

网友E:
楼上都是大神啊

网友F:
硬件操作时可能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