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JTAG接口问题

楼主(2014-07-15):
C2000的JTAG接口,可以作为IO口使用。
但是,当定义为IO时,在调试模式就无法使用,
怎 么兼顾调试功能?

楼主:
是不是做JTAG时,用作JTAG的IO功能是不可用的

网友A:
感觉到不能兼顾吧?不是烧写之后才可以用的吗?表示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