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如果要驱动场效应管,要如何操作

楼主(2014-07-15):
有人说,可以直接驱动
有人说,加限流电阻后,驱动
有人说,加三极管后,驱动
请问,哪种是正确的驱动方式

网友A:
都可以是正确的,但第一种方式,在不正确的代码操作下,可能会出现异常。

如果为了稳妥,可以加独立的驱动。

网友B:
Microchip网站上有篇Application Note讲怎么驱动MOSFET的。

网友C:
应该加一个限流电阻,这样比较安全
另外,还要仔细查看场效应管的数据手册,看看它的栅极触发电压是多少?
当然最起码的还要搞清除P沟或N沟

网友D:
单片机的驱动输出要符合场效应管的驱动需求,否则需要单独设计驱动电路。

网友E:
栅极触发电压是多少? 这个最主要的指标 单片机直接能驱动的属于低压差的MOSEF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栅极触发电压是多少? 这个最主要的指标 单片机直接能驱动的属于低压差的MOSEFT ...

您好。
MOSFET 触发的瞬间,需要大电流,请问这个大电流应该从MOSFET规格书中哪项来看出?能否举个例子,任意MOSFE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驱动输出要符合场效应管的驱动需求,否则需要单独设计驱动电路。 ...

您好。
MOSFET 触发的瞬间,需要大电流,请问这个大电流应该从MOSFET规格书中哪项来看出?能否举个例子,任意MOSFET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加一个限流电阻,这样比较安全
另外,还要仔细查看场效应管的数据手册,看看它的栅极触发电压是多少?
当然 ...

您好。
MOSFET 触发的瞬间,需要大电流,请问这个大电流应该从MOSFET规格书中哪项来看出?能否举个例子,任意MOSFET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网站上有篇Application Note讲怎么驱动MOSFET的。

弱弱的问下 NOTE的编号能否告知下,给点关键词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MOSFET 触发的瞬间,需要大电流,请问这个大电流应该从MOSFET规格书中哪项来看出?能否举个例子, ...

根据栅电荷QG和输入电容CISS评估,高频开关电路中还需要考虑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是正确的,但第一种方式,在不正确的代码操作下,可能会出现异常。

如果为了稳妥,可以加独立的驱动 ...

您好。
MOSFET 触发的瞬间,需要大电流,请问这个大电流应该从MOSFET规格书中哪项来看出?能否举个例子,任意MOSFET的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 NOTE的编号能否告知下,给点关键词吧。

AN7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MOSFET 触发的瞬间,需要大电流,请问这个大电流应该从MOSFET规格书中哪项来看出?能否举个例子, ...

从MOSFET驱动要求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速度要求,和MOSFET上那个寄生电容容值可以看出来需要瞬间大电流。

如果沿跳变太慢,MOSFET的开关损耗太大,则发热巨大,甚至会导致爆管。

http://baike.baidu.com/view/8757972.htm?fr=aladdin

我没翻具体的MOSFET的规格书。

用MCU的IO驱动MOSFET,必须要求IO具备强上拉和强下拉驱动能力。

网友A:
理论上,MCU的IO驱动MOSFET不是在任何MOSFET上都可以,最终要看能否保证驱动的沿变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MOSFET驱动要求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速度要求,和MOSFET上那个寄生电容容值可以看出来需要瞬间大电流。

...

谢谢

网友G:
驱动MOSFET并不需要多少的电流,这个东西是电压型,不是电流型的

网友H:
通常MOSFET有可观的Gate极电容,要提高开关效率,必须尽可能快地对Gate极电容充电或放电。对于功率很小又不是频繁开关的应用,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也无不可(单片机IO最多20mA)。但是对于稍大功率或频繁开关的应用场合,一定要对Gate极采用合适电流的驱动(MOSFET的功耗大部分在开和关的瞬间),否则发热、冒烟或者炸管。针对各种MOSFET有很多MOSFET Driver的产品,例如AN786提到的。当然出于成本考虑也有很多应用采用三极管来搭成MOSFET Driver,例如电动自行车基本都是三极管搭的Driver。

网友I:
建议加个电阻和二极管,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加个电阻和二极管,比较保险。

您好,
单片机输出口驱动电压是5V的,串电阻载串二极管,那MOEFET VGS只有4.3V了啊。
串电阻和二极管是为了什么?
串电阻是为了防止MOSFET GS短路 导致单片机烧坏?
串二极管是为了防止MOSFET DG短路,导致单片机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常MOSFET有可观的Gate极电容,要提高开关效率,必须尽可能快地对Gate极电容充电或放电。对于功率很小又不 ...

您好,
请问,您说的稍大功率是指MOSFET自身消耗的功率吗?那通常是多少瓦算是稍大功率了?频繁开关,又是指多少频率的。
三极管搭载的方式是图中的方式吗?有没有只要加上一颗三极管若干电阻的驱动方式?
I/O那边还需要加电阻和二极管来保护吗?
对于单片机的输入口,我要进行保护,给每个输入口并上一个电容,那容值一般是多少?保护电容是并在端口与单片机VSS之间,还是端口与GND之间(VSS与GND有0R电阻相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MOSFET并不需要多少的电流,这个东西是电压型,不是电流型的

您好。
MOSFET开启的瞬间电流较大,但这瞬间的电流是多少,我却不知道如何检测。
我很担心单片机和MOSFET会因此被损坏。所以,我很期望能得知检测瞬间电流的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驱动MOSFET并不需要多少的电流,这个东西是电压型,不是电流型的

错误,MOSFET是电压驱动没错,那是连续开通或连续关断,开关状态的上下沿要驱动电流的,这是MOSFET的寄生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您说的稍大功率是指MOSFET自身消耗的功率吗?那通常是多少瓦算是稍大功率了?频繁开关,又 ...

这个,若是用光耦来驱动,会不会更合适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单片机输出口驱动电压是5V的,串电阻载串二极管,那MOEFET VGS只有4.3V了啊。
串电阻和二极管是为 ...

反对串电阻,串二极管则勉强可以接受。

串电阻后造成IO驱动MOSFET的能力进一步下降,MOSFET的开关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开关损耗会很惊人,严重反对。

串二极管的唯一作用就是可以防止反向,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落到MOSFET的上的电压低了,这不利于降低MOSFET的开关损耗。

实际中,如果开关频率很慢,例如<100HZ,MOSFET的负载很小,例如100mA,串电阻、串二极管也许无所谓,但如果开关频率高、负载电流大,缺点就会很明显。

网友K(2016-01-18):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是正确的,但第一种方式,在不正确的代码操作下,可能会出现异常。

如果为了稳妥,可以加独立的驱动 ...

请问大神直接驱动AO3407(P沟道)和SI2300(N沟道)需要注意什么呢?请指教下

网友L:
小功率直驱,大功率用图腾柱。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小功率直驱,大功率用图腾柱。

16v 500ma功率大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