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器输入输出线缆拉拔试验疑问

楼主(2014-07-15):
如题,从供应商那拿到的LED驱动器成品,自带输入输出线缆,如下图所示。
现打算对线缆施加一定力进行拉拔,测试其连接可靠性。有无此方面试验的相关标准?
谢谢!

网友A:
这个也要做试验?
LED驱动器难道不是固定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做试验?
LED驱动器难道不是固定起来用?

安装完毕后是固定起来的,但是出厂前想检查输入线缆与PCB/外接端子的结合是否牢靠,比如将驱动器本体固定,然后用手拿住输入线缆的端子,以10N的力拉动(举例)看是否会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