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IM8S003F的TIM1的PWM频率不准(通道TIM1_CH4),不知啥原因?

楼主(2014-07-15):
1.同时打开3个定时器,TIM2,TIM4输出的定时时间很准,但TIM1的TIM1_CH4的PWM频率不准(采用外部16MHZ晶振,不分频,即fmaster=16MHZ),当我想输出100K(占空比为50%)时,TIM1_CH4脚却输出90.91K,占空比为45.45%,相差太远了.
2.测得高电平的时间是5us(与下面的代码的设计符合),但PWM周器却变为11us(正确应该是10us),导致输出的PWM频率不准,请高手分析一下.

void  PWM_INIT()
{
        TIM1_IER =  0X00;     //不允许中断

        TIM1_PSCRH =0;
        TIM1_PSCRL =15;      //分频系数是16

        TIM1_ARRH = 0;      //PWM周期(PWM频率为100K)
        TIM1_ARRL = 10;

        TIM1_CCR4H = 0;     //PWM占空比(50%)
        TIM1_CCR4L = 5;

        TIM1_CCMR4 = 0X60;  //配置通道4,PWM模式1

        TIM1_CCER2 = 0X10;  //通道4输出,高电平有效

        TIM1_OISR = 0X01;   //空闲状态为高

        TIM1_CR1 =0X01;     //打开定时器1(向上计数,边沿对齐)

        TIM1_BKR =0X80;     //使能PWM输出

}

楼主:
难道是芯片问题?我用的HT66F0174没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很准.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
换成低频的PWM频率(如2KHZ),实测所得的结果还是准确的,但为何PWM频率越高的时候,所输出的PWM频率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