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MCLR经过电容接地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07-15):
请大师指点一下,PIC单片机MCLR经过电容接地起什么作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过滤MCLR端的高频分量,防止造成MCU被误触发复位

网友B:
请看数据手册,关于复位部分,应该有详细的阐述

楼主:
PIC单片机MCLR引脚只经电容接地,那这个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用ICD3编程,单片机用的是内部振荡器,配置位MCLR选择使能还是不使能啊?

楼主:
PIC单片机MCLR引脚只经电容接地,那这个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用ICD3编程,单片机用的是内部振荡器,配置位MCLR选择使能还是不使能啊?当选择单片机配置为内部振荡器,MCLR内部接VDD时,ICD3提示不能同时选择这两项,为什么?

网友C(2021-04-20):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叫复位电路,使单片机复位。
MCLR是复位脚,就是当单片机上电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状态未定期,加上这个电路后,当单片机电源正常以后,这个脚上的复位电路使这个脚上有一个低电平复位信号,使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回归到初始状态,这个过程也叫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