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从机 传输完毕后 输出脚默认电平?

楼主(2014-07-15):
0、需求 :项目中需要 用到 spi 为从机模式,输出完毕后 spi从机 输出管脚为低电平

1、实际 测试发觉 spi 为从机模式,输出完毕后 输出管脚为高电平
2、尝试 输出完毕后 马上中断并 将输出脚位配置为 低电平,发觉 输出管脚(1M 频率下测试) 会先高后低
猜测 输出完毕后 spi 先默认输出高 然后中断里通过管脚重新配置 再设置后再回低,管脚重新配置 再设置需要时间

3、尝试在spi 输出端接下拉电阻 输出完毕后 输出管脚输出完毕后还是高电平

4、请教
4.1、spi 为从机模式,输出完毕后 输出管脚的电平状态是否可以配置(需要配置为低电平)
4.2、手册中 不能看出输出完毕后 到底是什么电平,实际 测试发觉 spi 为从机模式,输出完毕后 输出管脚为高电平,这个可靠么 ,批量生产的时候能保证没一片芯片都是这个特性么?
4.2、有其他可行的方法么?

网友A:
SPI的通信方式可以由两种方式实现:1,IO端口模拟,也就是自己编写SPI通信协议代码,使用IO端口实现。
2,使用芯片内建的SPI收发器,需要配置相关寄存器,寄存器的表单一般在芯片技术手册给出。楼主的意思貌似第二种,所以你还是查看你所用芯片的技术手册的相关章节,把SPI收发器的所有相关寄存器都列出来,你就能找到你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如果实在不行,就自己通过IO端口模拟一个吧。玩51的时候都是IO端口模拟的。

网友B:
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数据?

网友C:
没关注过这种事情,楼主,通信完后将从机的发送数据寄存器设置为全0试试

网友D:
1.输出管脚的电平状态没有寄存器课题配置,你需要测试下输出完毕后引脚的电平状态是否与最后一次传输的数据有关,如果无关,那个高电平应该就是由硬件决定了
2.批量生产应该特性都是一样的

网友E(2014-08-18):
示波器加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