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跑一段时间就死机了,why?

楼主(2014-07-15):
stm32f103C8T6,跑一段时间程序就自动跳到一个硬件错误中断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A:
可能有中断程序写的不对吧;
把中断初始化部分全注释掉,试下;

网友B:
很多原因啊,数组越界,野指针……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你看看是不是中断嵌套,不能返回主函数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最好做好版本记录,一旦出现问题马上退回上个版本,然后确定是否是新增加部分造成的,这样可以大大缩小排查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最好做好版本记录,一旦出现问题马上退回上个版本,然后确定是否是新增加部分造成的,这样可以大大 ...

有道理,一般应该是有你的某一段或一句代码造成跑飞的,跟一下~

网友F:
发现楼上几位都很有经验啊...

楼主:
还没有嵌套中断,就提示了,仿真是进入中断没有返回了,

网友G:
查看一下调用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