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求救!为什么老烧坏整流桥

楼主(2014-07-15):
如上图:变压器输出的AC24V给整流桥供电。AC24V并作为加热管的电源。
现在的问题一:是当继电器闭合时 ,整流桥烧坏,烧的很严重。
问题二:刚上电的时候继电器并不闭合也烧,烧的很严重。。。郁闷了。
补充我的整流桥后面通过长1米的线接的lm'2596和单片机控制部分。C1用的是2200uf个头很大的电容。R4 电阻1欧姆是为了把31V电压降到24V驱动继电器。KBL406整流桥堆 电压:600V;电流3A

网友A:
看一下耐压,可能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耐压,可能耐压不够

前几天 没有加 加热丝的时候 一直没有问题的。

网友B:
继电器导通的瞬间尖峰比较大。但是应该不是这问题。你说继电器没闭合的时候也烧了的话。你检查你31出来的电路是不是电流很大。导致烧了。检查是不是某个地方有短路趋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导通的瞬间尖峰比较大。但是应该不是这问题。你说继电器没闭合的时候也烧了的话。你检查你31出来的电 ...

他这很可能是开机瞬间给1000uF电解电容充电瞬态尖峰电流过大造成的,在整流桥前面加个NTC热敏就可解决,C1的容值可不是随便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很可能是开机瞬间给1000uF电解电容充电瞬态尖峰电流过大造成的,在整流桥前面加个NTC热敏就可解决,C ...

但是继电器闭合给加热丝供电的时候也烧毁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D:
你桥接错了
1+ 4-
2 3 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桥接错了
1+ 4-
2 3 AC

肯定没有错。那只是电路图,pcb更正过来了。顺便说一句电容是2200uf的

网友E:
我估计是加上加热丝以后,在给加热丝供电的时候,电解电容放电造成的。。。

查一下整流桥的  I^2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是加上加热丝以后,在给加热丝供电的时候,电解电容放电造成的。。。

查一下整流桥的  I^2T ...

电热丝加电 。为什么电解电容放电?

网友F:
600V的耐压肯定是够了,整流桥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过流。实际测试下流过整流桥的电流波形,或者更换额定电流更大的整流桥式一下。
欢迎到金升阳技术论坛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0V的耐压肯定是够了,整流桥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过流。实际测试下流过整流桥的电流波形,或者更换额定电 ...

换成8A的也不行,。整流桥直接 裂开。

网友G:
1. 当继电器闭合时 ,整流桥烧坏,烧的很严重:整流桥的参数不对。你的负载电流 = 24 * 1.2 / 12 = 2.4A,在这个电流下,整流桥的电压降约为3V,整流桥的功耗 = 3 * 2.4 = 7.2 W,需要选用铁壳的7.2整流桥,并选配适当的散热片,否则会烧坏。这时,整流桥应选用15-25A 200V以上规格的整流桥。
2. 刚上电的时候继电器并不闭合也烧:检查2200uF电容是否短路或者耐压不足。因变压器输出理论电压24VAC,负载开路时整流滤波输出直流电压 =  24 * 1.4 = 33.6V,考虑到电网电压波动10%,变压器绕制误差5%,最高电压38.8VDC,电解电容至少选择实际最高电压的1.5倍。

网友H:
根据楼上计算, 我看可以加强散热试试看,装一个大散热片。

网友I:
断开负载,只接电容测试下输出是否正常;
输出正常,那就是负载电流太大;
降低负载电流或提高整流桥的额定电流;

网友:
你R4电阻的阻值应该变大,你R4选用的电阻值应该变大,5.1K左右,你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接1R的电阻,整流桥在50W以下必烧无疑,这也是继电器还没闭合就烧坏的原因;还有,你的你的整流桥烧坏,肯定是功率小了,烧坏的,交流24V经过全桥整流U=24*1.414约等于34VDC;

网友J:
确定加热管是12欧姆,不是1.2?你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印制板在整流桥输出端有无短路?你这个感觉是直接短路了,不然哪有那么快就直接烧毁的。

支持!…这叫第一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热丝加电 。为什么电解电容放电?

:L我理解有误;

就从目前的电路看不出我说的。

顺便问一下,楼主整流桥后是多大的负载。。。

楼主问题二:有网友已经给楼主提出了建议,整流桥后加热敏电阻,可以缓解上电时的大电流冲击
KB406好几家的  I^2 T都不一样,最大的150 A^2s

网友K:
你要用小电阻缓冲下,刚启动上电时,电容刚充电时,整流桥长时间流过大电流,当然会烧啊,

网友L:
接错线了;P

网友M:
KBL406里面应该是4个2A的二极管。换大的试试。

网友N:
变压器初次级没隔离?

网友D:
你还是贴完整的图来看看

网友D:
原理图 桥都画错 难保其他地方不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 桥都画错 难保其他地方不错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当继电器闭合时 ,整流桥烧坏,烧的很严重:整流桥的参数不对。你的负载电流 = 24 * 1.2 / 12 = 2.4A, ...

我的加热丝 是 变压器的AC24V供电。不是整流桥

楼主:
问题找到了。他们接线的时候 把发热管的线和地线 连接了。我一直不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们怎么弄得。谢谢楼上几位大侠热心的帮助。

网友P:
你负载是多大,桥堆工作电压是AC24V吗?24V桥堆用一百多伏耐压足够。如是低压可以在桥堆每个二极管并0.01UF的电容防止冲击电流过大,接NTC大才小用,你负载是12欧姆的发热管用4A桥堆足够,还有你继电器是不是用到交流线圈的了。交流驱动的直流阻抗很小。还有你桥堆工作电流2A多要加散热器,散热面积不小于100平方厘米。最后友情提醒下,同样电流下,低频管比高频管抗冲击电流好,低压比高压好,进口比国产好,单独的二极管比桥堆好,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负载是多大,桥堆工作电压是AC24V吗?24V桥堆用一百多伏耐压足够。如是低压可以在桥堆每个二极管并0.01UF ...

谢谢 你; 问题是我们接错线了,哎!!!

网友P:
这样啊。一个公司整体素质的同步很重要,不然一个小环节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样啊。一个公司整体素质的同步很重要,不然一个小环节就出问题。

恩。、这事我一直不在现场。做事的人发现问题能力不强,死脑筋,一有事就推到研发人员身上。

网友Q:
引用 楼主:
前几天 没有加 加热丝的时候 一直没有问题的。

湿波器看一下,,,加热管工作顺间。。整流部分,,脉充分量大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恩。、这事我一直不在现场。做事的人发现问题能力不强,死脑筋,一有事就推到研发人员身上。 ...

一个公司最怕这样的事,特别小公司。做事的时间都内耗到这些屁事上。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致命啊!有时间还是应该对下面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不然这样的猪队友会坑死你的。

网友R:
电容太大,应该加限流的电阻

网友S:
不能让桥长时间通过大电流。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 桥都画错 难保其他地方不错

楼主明白了吗?整流桥有不同引脚顺序。
KBL406引脚顺序和你的原理图引脚顺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