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小问题

楼主(2014-07-15):
问一个小问题:我打算做一个电源,自带变压器的,220交流接入转直流,然后芯片稳压输出DC,可以带像12V 15W灯泡这样的负载。相关芯片有没有推荐呀?TI的LM2596系列能在这种环境使用吗?》

网友A:
2596   2576都可以。而且有12V输出的。3A可达你的要求。功率也够。不不过输入范围有要求。你的变压器要合适。整流输出直流给芯片就行。

网友B:
嗯, 可以考虑使用 24V输出的变压器, 或者电压再高一些. LM2596 合适, 参考数据手册的电路吧, 手册上有详细的设计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