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阻的电压进行测量。

楼主(2014-07-15):
因测试需要对高阻的电压进行测量。
电压电测范围0-2000VDC,输出0-10V,被测试品阻抗大约2-3G欧。
请问高手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或者电子设计。

网友A:
测高阻需要标准高阻和微电流表,有个1pA满度的电流表加上2G的比较精密的高阻即可。

楼主:
1、1pA的电流表很难有这样的器件吧?电流表的量程跨度会很大。
2、因为我们是做到设备里的,没办法使用仪器仪表,只能使用模块。
2、被测阻抗2-3G欧,我们选2G欧和他并联,会不会太小了?

跪求高手赐教。

楼主:
阻抗是比较变化的大约800M欧到3G欧。。
如2000V在2G欧身上,电流有1微安。。相当于1000000pA的电流。。这量程跨度真的好大。

网友A:
抱歉上面说错了,是需要测试1uA电流。
已知电压、测量了电流后,电阻=电压/电流。

网友B:
这个算微弱信号检测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29933-1-1.html
彭老师好像是做微弱信号检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微弱信号检测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29933-1-1.html
彭老师好像是做微弱信号检测的 ...

彭老师的那个太复杂,也没有做法,看我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网友C:
这么大的量程范围,不好做啊。

网友D:
楼主重复发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彭老师的那个太复杂,也没有做法,看我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

给力啊!!

网友E:
你们在聊什么呢?
不是测量一个内阻未知的电压源吗?测量电流做什么?测了电流也算不出电压(电压未知、内阻未知,俩未知量)吧:o。

还有,我怎么看不出“量程大小”?这是怎么回事:o。
你们说的量程就是“范围”吧?楼主连分辨率都没说,你们怎么都在喊“量程好大”,这是啥情况?: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