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直立摄像头

楼主(2014-07-15):
飞思直立,方向控制到底是咋样啊!
void Dir_Control()
{
  int lnDeltaValue;
  int DirErr,DirErr_his;
  int nP,nD;

  DirErr = 0;
  DirErr_his = 0;

//-------------------------------

  DirErr_his = DirErr;
  DirErr = (int)CENTER - center;        //  正-->左转    负-->右转

//-------------------------------

  nP = DirErr;
  nP = (int)(nP * CAR_DIR_P);

  nD = DirErr - DirErr_his;
  nD = (int)(nD * CAR_DIR_D);

  Dir_Speed = (int)(nP + nD);
}

网友A:
你想问什么??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呢?
请给出芯片全称,还有你的问题请尽量描述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呢?
请给出芯片全称,还有你的问题请尽量描述详细点。 ...

Mc9s12xs128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9s12xs128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关注!

好的,楼主如果能够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楼主如果能够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更好了。

好的,待我整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