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公式意义

楼主(2014-07-15):
新手,这个这么解析

AT91S_PIO * pPIO = AT91C_BASE_PIOA;

我想改控制一个接口怎么写?
AT91S_PIO * pPIO = AT91C_PIO_PA10;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显示错误说类型不同。
新手的,不会改。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1S_PIO 看看这个定义的是什么;
AT91C_BASE_PIOA 这个定义的又是什么;
你自己定义的这个AT91C_PIO_PA10又 ...

我想定义AT91C_PIO_PA10成管脚,该怎么写?

网友B:
AT的GPIO似乎都有SET/CLEAR/STATUS寄存器,正确使用这些寄存器可以很快速的访问GPIO

网友C:
看芯片手册,定义地址,取值不就可以呢?

网友D:
把宏一替换,再看就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