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求助CodeWarrior usb tap无法使用

楼主(2014-07-15):
新买的CodeWarrior usb tap     Part Number是CWH-UTP-ONCE-HE 联机自动按装驱动,TX/RX绿灯闪烁。打开CW8.3下载调试软件无响应。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下载提示CCCSClient::ConfigChain: USB open failure

系统win7 32位    CW8.3     MC56F8366MFVE
在 “系统设备”中有CodeWarrior usb tap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交给我们的DSC工程师,他待会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交给我们的DSC工程师,他待会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

打开CCS控制台,输入类似以下面命令:
config cc lpt:0x378
我输入命令 回车,下面有一红色提示:Maximum number of Command Converters reached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xp CW8.3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CCS控制台,输入类似以下面命令:
config cc lpt:0x378
我输入命令 回车,下面有一红色提示:Maximum ...

config cc lpt:0x378 这个命令是用来配置并口连接的,不能用于USBTAP连接

网友B:
CW8.3不支持在Windows 7上用USBTAP调试, 可以通过更新CCS来支持Windows7,请在官网上搜索AN4338,来下载update。
另外你还可以选择Eclilpse CodeWarrior v10.6, 支持win7&8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y.jsp?code=CW-MCU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fig cc lpt:0x378 这个命令是用来配置并口连接的,不能用于USBTAP连接

我知道,并口连接器我在用,我的情况跟这位兄弟的一样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964 ,不同的是我输入命令会出红字红色提示:Maximum number of Command Converters reach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CW8.3不支持在Windows 7上用USBTAP调试, 可以通过更新CCS来支持Windows7,请在官网上搜索AN4338,来下载up ...

更新了AN4338现在CW8.3下可正常使用,使用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下载S文件,提示错误CCSClient:WriteMemoryDirect:Core not responding
win7 32位系统
xp下使用没问题

网友B(2014-08-14):
引用 楼主:
更新了AN4338现在CW8.3下可正常使用,使用56800E Flash Programmer下载S文件,提示错误CCSClient:WriteMe ...

56800E Flash Programmer 需要使用另外一个CCS, 如果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建议你在网站上建一个SR,方便我将CCS update 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800E Flash Programmer 需要使用另外一个CCS, 如果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建议你在网站上建一个SR,方便 ...

不更新,在win7下USB TAP就无法用56800E FLASH Porgrammer下载???

网友C:
楼主你好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2014-10-15):
引用 楼主:
不更新,在win7下USB TAP就无法用56800E FLASH Porgrammer下载???

是的,原有的CCS只支持Windows XP,必须更新CCS 文件夹才能在Windows 7上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