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锯齿波

楼主(2014-07-15):
现有方波,正弦波,运放,怎么做一个锯齿波呢?积分产生的是三角波,用二极管和电容也出了些问题,估计是参数问题,可总是调不好

网友A:
矩形波积分就是锯齿波。
要求高的,拿个运放积分。要求不高,RC积分。

矩形波积分是三角波。锯齿波是取三角波的半个周期。

网友B:
充电过程太短,二极管后面要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形波积分就是锯齿波。
要求高的,拿个运放积分。要求不高,RC积分。

可百度说锯齿波是:先呈直线上升,随后陡落,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
用矩形波产生锯齿波时,最简单电路需要采用RC滤波方式。楼主电路中有电容,没有电阻,只能使用二极管导通时的等效电阻,这时候的滤波时间常数远小于矩形波的时间,无法完成滤波目的。
楼主列举百度的说法是极不严谨的,广义上的锯齿波仅仅要求有一定的斜率上升沿和一定斜率的下降沿、没有平顶的波形都是锯齿波;三角波是锯齿波的一个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
用矩形波产生锯齿波时,最简单电路需要采用RC滤波方式。楼主电路中有电容,没有电阻, ...

楼主是个小白,如果三角波可以算,那可以积分得到很好的波形。确实加电阻效果会好很多,网上找的电路,没搞清原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过程太短,二极管后面要串电阻。

好的,谢谢

网友D:
充电(速度慢,时间长。对线性要求高就用恒流充电)——放电(速度快,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速度慢,时间长。对线性要求高就用恒流充电)——放电(速度快,时间短)! ...

怎么恒流充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恒流充电呢?

办法很多。
可以利用三极管基极电流不变时,集电极电流随集电极电压变化很小的特性实现近似恒流。
可以利用场效应管门极电压不变时,漏极电流随漏极电压变化很小的特性实现近似恒流。
上述两种电路,加入较强电流负反馈,则恒流特性更好。
若使用运放,仍然是加入较强电流负反馈实现恒流。

网友E:
自举电路用途极广,楼主可能需要这个。

网友F:
把方波的占空比调小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