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高阻的电压进行测量。。

楼主(2014-07-15):
因测试需要对高阻的电压进行测量。
电压电测范围0-2000VDC,输出0-10V,被测试品阻抗大约0.8-3G欧。
请问高手有没有这样的模块,或者电子设计。

有人说用并联电阻测微电流。。因为这个微电流实在太小了,怕干扰很大。。是否能用分压法?如并联10G欧电阻,取其中的20M欧进行测量。这个阻抗实在太大了。

是否有现成的模块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是一个分压器么,还是一个电阻?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述不清。。

就是要测量一个阻抗的范围大约是在800M欧到3G欧的东西身上的电压值,这个电压大约是0-2000V之间。要如何测?

网友B:
可以用高阻电阻分压后测量,注意抗干扰,同时测量电路的输入阻抗至少大于取样电阻20倍

楼主:
要20倍?那要50G的电阻了。能不能提供详细的器件选型及电路设计方案。
50G的标准电路,和分压后缩小200后还是有250M欧的电阻,这个阻抗还是很大,非一般电路可以获取这个电压。
高手烦请留下联系方式。本人QQ13527851,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高阻电阻分压后测量,注意抗干扰,同时测量电路的输入阻抗至少大于取样电阻20倍 ...

要20倍?那要50G的电阻了。能不能提供详细的器件选型及电路设计方案。
50G的标准电路,和分压后缩小200后还是有250M欧的电阻,这个阻抗还是很大,非一般电路可以获取这个电压。
高手烦请留下联系方式。本人QQ13527851,感激不尽!

网友B:
你文中说“如并联10G欧电阻,取其中的20M欧进行测量。”,取样电阻就是你说的那个20M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文中说“如并联10G欧电阻,取其中的20M欧进行测量。”,取样电阻就是你说的那个20M欧的 ...

不好意思,误解您的意思了。。
也就是10G欧,取200倍(之所以取200是因为我们的采集卡是0-10V的量程,2000V除以200是10V)是50M,取样电阻20倍的话是1G。市面的一般万用表阻抗是10M欧根本不能用,这东西需要重新设计。不知道您这边能否帮忙设计一下,本人必有重谢。方便的话加QQ私聊下?13527851.

网友B:
请将详细要求发到我的邮箱:b12345678@126.com. 谢谢。

网友C:
1:电阻分压测试;
2、反向器测试;
都可以;

注意电阻的功率及电路的保护,保护要考虑管子的漏电流;

网友D:
我专门做电源、计量测试方案的。
做工厂配套,工厂可以根据需要定制。
我们做的设备都是通过USB直接连PC的。

动态范围太大,直接用分压的话,2000V你可以测到1%精度,10V电压的时候,你的采集卡能到多少精度?应该是测不出来了吧。

做这个测量的一个运放都要几百块

你这个东西没法用万用表测的,用采集卡可能也未必行吧。隔离电压2000V的采集卡也不常用的, 必须隔离,也是不便宜哦。

2000V,安规有要求的。

你这个测量可以在我现有的产品上改,如果有10套以上的需求,或者5000元以上的合同额,可以联系QQ386423019

网友E:
其实及到电平移位的问题的,高压减到低压即可,产生一组浮置的电压源跟信号源串联成新的信号源。再缓冲下,测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专门做电源、计量测试方案的。
做工厂配套,工厂可以根据需要定制。
我们做的设备都是通过USB直接连PC的 ...

信号源内阻很高,且高压,不能直接接到OP输入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电阻分压测试;
2、反向器测试;

内阻都不确定的,怎么分压,高压也不好缓冲。

网友E:
其实可以一个方法可以测量,电压抵消法,一个可调的浮置电源与信号源串联,接到一个高输入阴抗的放大电路,作为输入信号,通过输入信号的大小去调节前面的电源,趋近于零,此时电源显示的电压就是信号源的电压,

网友D:
2000V是电网的还是仪器生成的?
输出有限流保护么?如果是测电网,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F:
我现在也没搞明白楼主的具体问题是什么,画个电路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没搞明白楼主的具体问题是什么,画个电路图吧。

有高内阻的电压源,测量它的电动势而已。内部不确定,如一个低压的PH电极的电动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高内阻的电压源,测量它的电动势而已。内部不确定,如一个低压的PH电极的电动势。 ...

如果是一个变量,比如内阻已知但电动势不知道,那短路法测量电流就可以;
如果是两个变量,比如内阻和电动势都是未知的,那可以短路法再加上串联电阻法测量两次,就可以得到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一个变量,比如内阻已知但电动势不知道,那短路法测量电流就可以;
如果是两个变量,比如内阻和电 ...

如果内阻是不稳定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内阻是不稳定的呢?

那只有提高采样速度,快过内阻不稳定的周期,否则只能得到平均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只有提高采样速度,快过内阻不稳定的周期,否则只能得到平均值。

如果内阻是跟输出电流有关呢?PH仪没有采用你的快速取样的方式进行,快速取样对高内阻的信号短时间根本稳定不下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内阻是跟输出电流有关呢?PH仪没有采用你的快速取样的方式进行,快速取样对高内阻的信号短时间根本稳 ...

要么快速采样测瞬时值,要么等稳定下来慢速测,要么测量平均值。
带宽、电流、噪声有一个固定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内阻是不稳定的呢?

可以采用电容分压,和内阻关系不大。
也可以采用静电测压的原理,测电场力。

无非就是成本,精度,效率之间的平衡了。

这个思路有点靠谱,你输入级的阻抗有高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电容分压,和内阻关系不大。
也可以采用静电测压的原理,测电场力。

在高压信号电压下,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先用高性能电容接入信号,让其充电,等其充满后,用继电器切换到测量边,断开信号源,与一个分压电阻串放电,设一个基准电压,与其比较,当电容放电到基准电压时,记录时间,应时间与电容的初始电压呈数学关糸,从而测得信号的电动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高压信号电压下,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先用高性能电容接入信号,让其充电,等其充满后,用继电器切换到测 ...

这和以前的双积分ADC有什么差别?
现在没人这么玩了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769206-1-1.html
可以看看低电平测量手册

这个针对低电平的信号源,高阻高压的不适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和以前的双积分ADC有什么差别?
现在没人这么玩了

二个核心要点,通过长时间对电容充电,可以避开信号源内阻不稳定,通过精密的RC放电常数,建立电容初始电压与时间的关糸,电容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放电是可以测量的。这样可以对高压的测量转化为低压糸统来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二个核心要点,通过长时间对电容充电,可以避开信号源内阻不稳定,通过精密的RC放电常数,建立电容初始电 ...

高压不是测量不了,而是不好过安规
楼主的要求20年前实现不了,现在的技术,当然可以测量,而且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压不是测量不了,而是不好过安规
楼主的要求20年前实现不了,现在的技术,当然可以测量,而且很简单。
...

你可以说说你的解决思路,安规现在不要求,只求功能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没特别技术啊,2000V,还不就是电阻分压成可测量低压,我不是专家啊,不晓得你们的复杂技术啊,也不晓得为 ...

怎么分压啊,以为是低内阻的电压源啊,用二个电阻就可以分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