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msp430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在用msp430低功耗的时候,
__enable_interrupt();//总中断使能

  LPM3;
  while(1)
  {
    Power_detection_2_ON();
    delay_ms(50000);
    delay_ms(50000);
    Power_detection_2_OFF();
    delay_ms(50000);
    delay_ms(50000);
只要打开总中断,就进入不了低功耗;只有我在
在while(1)循环里面添加if(Sensor!=1)
     {
       LPM3;
     }
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我用外部中断唤醒,唤醒之后,再次进入低功耗,就不能再次唤醒了;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有些问题。
msp430的低功耗运行方式,一般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完相应程序后,就让他进入低功耗模式,然后等待下一次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B:
我想问下,那在设定低功耗模式时,说是要关闭所有不用的模块,这部分在程序编程时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那在设定低功耗模式时,说是要关闭所有不用的模块,这部分在程序编程时怎么做 ...

进入低功耗时,部分时钟会关闭,相应使用这些时钟的模块也会因此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