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漆包线如何快速去漆

楼主(2014-07-15):
请教开关电源变压器去漆采用脱漆剂、电动刮漆器,手工刀刮,那种好些?
一直以来我采用脱漆剂、手工刀刮。脱漆剂操作不当往上爬进变压器,造成报废,手工刮太慢。所以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电动刮漆器的利和弊,其他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若只是打样,手工刀刮 + 电烙铁上锡即可控制脱漆范围。注意:电烙铁用恒温电烙铁的高温档(300度以上),配合松香。

网友B:
我只会耍刀子:lol

楼主:
我每次是50-100个EI40,35或EC40,35及EI22等变压器,现在多使用手工刮,不知还有其他好办法没有?

网友C:
使用场合要求不高可以用直焊型QA线。

楼主:
我从来没有使用直焊线,电源绝缘不可靠。

网友D:
用副夹子夹住线(夹的牢靠),拉着线跑,快速去漆;
后面再刮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使用场合要求不高可以用直焊型QA线。

去年在家的时候我用直焊型的漆包线绕过一个反激变压器,上电直接亮灯泡,我怀疑那线根本就没有绝缘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去年在家的时候我用直焊型的漆包线绕过一个反激变压器,上电直接亮灯泡,我怀疑那线根本就没有绝缘漆 ...

我一直用QA直焊型漆包线,至今木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QA-1薄漆膜,QA-2厚漆膜,QA-3加厚漆膜

网友F:
刚进了十几卷QA2, 原来那点QZ的当废铜卖了,占地方

网友G:
用沙纸磨一下吧!!我都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E:
以前我都是这样搞的,就是用断掉的小锯条,用那个断裂面刮漆,轻轻一刮漆就掉了,比刀好用多了,只可惜现在身边找不到这种小锯条,还是得用刀刮

网友H:
用APC当助焊剂

网友I:
可以用阿司匹林做助焊剂,焊好后清洗干净。最好还是用QA线,QZ线只有楼上说这简单方案,几十年前前人的经验。

网友J:
阿司匹林,水杨酸钠?试试!

网友K(2017-02-13):
我们从波兰引进了一种无需剥漆的冷压工艺,现在欧洲普遍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L(2017-05-27):
求解用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将220VAC转为20~30VAC可调

网友M:
电动刮漆器很好用的,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两个,像是电批头样子,利用高转速离心力,控制距离很精准,速度很快,有的时候设备才是靠谱的。

网友N:
你用免焊的漆包线不行?

网友O:
弄一坨融掉的锡 把线头放在里面几秒钟 皮就融化了 然后用烙铁一捋就干净了。这个方法唯一的不好处就是烟比较大

网友P(2018-06-20):
打火机,美工刀

网友Q:
QA的直接搪锡,QZ的使用脱漆剂或者刀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