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555红外发射,波形不对

楼主(2014-07-15):
请问下红外发射 ,

下图是我的码值

这个是我的555,测试了4脚接到VCC上 38KHZ输出

现在把码值连到555的4脚 输出 波形如下,

蓝色的部分是555的输出 ,红色是输入的码值

麻烦给看看 指导下 谢谢了

网友A:
建议不要用555的复位端4脚作为信号调制端.
可在3脚输出端加一个2输入与门来加载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