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内部培训资料---Flash memory 模块

楼主(2014-07-15):
FLASH memory 模块篇
一,Kinetis flash模块特性与配置
    首先给大家介绍下FlexMemory,顾名思义,就是应用很灵活的存储器,这个灵活指的是结构和用途的灵活,支持FlexMemory的设备,除了从0x00000000起始的PFlash用于存放代码外,还提供了一块用作存放代码或数据的DFLASH, 并且这个DFLASH还能拿出一部分或全部的空间配合FlexRAM组成EEPROM。从而无需外部外部额外添加EEPROM,节省了成本,并且性能卓越,可擦写次数可达10M以上。
从上图可以看到,FlexMemoryFlexNVMFlexRAM和内置的固件firmware组成,firmware的作用是提供文件系统的管理功能,把flexNVMFlexRAM组合起来,仿真成EEPROM,可支持字节的读写擦等操作,并且支持代码在PFLASH里执行的时候同时访问EEPROM。而且FlexNVMFlexRAM也可单独使用,FlexNVM可以用来存放代码或数据,用来存放代码时请注意这块空间和通常存放代码的PFLAH在地址上是不连续的,所以不能把一个函数分开存放在PFLASHFlexNVM中。FlexRAM单独使用的时候可以作为系统RAM的一部分,或者在执行Flash Section Program命令时用作bufferFlexNVM可以在组成EEPROM的时候把一部分用作flash,但FlexRAM不能这么做,作为EEEPROM的时候就不能当RAM用了。
inetisflash一般有两种配置,一种是只有PFLash, 如上图,这种类型的flash能提供一种SWAP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用在bootloader中,即bootloaderArray 0空间里,通过UART等通讯端口接收二进制文件并烧录到Array 1空间里,在完成后执行SWAP命令,就能在系统复位后直接运行应用程序,当需要更新代码时,可以让应用程序再执行一次SWAP,在系统复位后就直接运行bootloader了。要注意的是,每个Array里都要包括中断向量表等信息。
上图就是PFLASH only的示意图,可以看到Flash控制器的接口是64位的,和两块并联的32Flash之间无缝连接。
上图是支持FlexNVM的示意图,和PFLASH only的很相似,除了PFLASHFlexNVM之间地址不连续外,基本没什么区别。当然这里面SWAP就不支持了。

楼主:
二, 安全与保护
Kinetissecure级别有三级,级别最高是只能通过backdoor的方式进行解锁,即必须通过用户的应用程序才能解锁,所以如果程序里面没有加入backdoor解锁的功能,慎用secure
那么如何进行解锁呢?这里提供了三种方法,backdoor key, 你可以理解为密码解锁,Debug access,通过JTAG/cJTAG/SWD接口解锁,或者通过EzPort进行全擦除操作来解锁,这里面backdoor解锁的权限最高,其它的两种都有一定的限制。
Kinetis还提供了三个寄存器对存储空间进行保护,分别对应PFLASH,DFLASH和EEPROM这三种类型的存储器。这里要注意的是DFLASH在使能EEPROM的情况下会被占用一部分空间,如果剩下空间的大小是2的N次方,那么就是对剩下空间8等分,由DPROT【7:0】进行保护,而对于非2的N次方的情况,像192KB和224KB,就是以32KB对剩下空间进行分区,这时候就不一定是8个分区,可能是6或者7个,那么只有DPROT【5:0】或DPROT【6:0】会起作用
这些保护信息会在复位的时候自动从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里加载到上述的三个寄存器里,所以客户需要预先定义好这几个数值,当然也可以动态修改这几个寄存器对相关分区进行临时的保护。
但是解除保护不能动态的进行,你只能通过flash编程来修改保护信息并将系统复位使之生效。当然如果你把存放保护信息的空间也保护起来的话,只能通过mass erase来取消保护了。

楼主:
三, flash 配置域(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Flash中存放了一块16字节的配置信息,分布在0x4000x410的空间里,一般就在中断向量表的后面,在设备复位时,这部分的内容就会被加载到一些寄存器中,作为flash的默认配置。这些配置信息主要包含了:
PFLASHDFLASHEEPROM的写保护信息;
FLASH加密;
Backdoor Key
Flash Option信息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加密导致程序debug的问题,建议把0x400-0x410的内容设置为0xFFFFFFFF,0xFFFFFFFF,0xFFFFFFFF,0xFFFFFFFE
上图就是Flash Option信息的详细内容,可以设置复位后是否使能EzPort,是否进入低功耗模式。在最新的版本里,还在bit2加入了了禁用NMI中断引脚的功能,更有效的防止外部干扰对NMI引脚的影响。

楼主:
四, Flash 内存控制器
16
这里的Flash Memory Controller主要担当系统和flash存储器之间的接口。而且从前面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它到flash存储器的总线宽度是64位的,那么在连续读取数据时,第二个数据总是无需等待时间的。它还允许用户控制缓存的使用,这里一共提供下列几种缓存:
16_1
每个flash bank都有一个对应的控制寄存器来设置上述缓存的使用,但是系统复位后的默认设置已经能适用绝大多数情况了,所以如果不是应用有很特殊的要求的话,无需对它进行设置。

楼主:
五, Flash 编程
17
18
Kinetis提供了多种方式对Flash进行编程和DebugJTAG类的接口是最通用的接口,不仅能进行编程,还能调试程序,而EzPortbootloader等软件只能下砸应用代码,不能debug

楼主:
六, Flash memory lab/demo
19
20
EPROMFlexNVMFlexRAM组合而成,要组合成EEPROM,首先要进行一次分区操作,这是为了告诉系统EEPROM要多大的空间(即FlexRAM的大小以及A区和B区的比例),以及多少FlexNVM用来对这个EEPROM进行备份。这里要注意的是FlexNVM分配的空间是平均地从两个block里划分的,而FlexRAM的分区比例却是可选的,1/81/41/2。这个例子里用的是1/2
分区后就可以直接去这块空间进行操作了,无需额外的设置。具体操作如下:

20_1
21
KineitisRM里提供了一个计算公式来计算EEPROM的擦写次数,上图是根据这个样例的配置得到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一块芯片最好只对EEPROM分区一次,如果多次分区,那上述公式就不适用了。
而且在这个样例中,A区和B区是大小相等的两个区,如果采用1/81/4的比例分区,A区的寿命更长,因为A区比B区小,而每个区的backup FlexNVM又是相等的,所以建议在使用中,更新频繁的数据存放在A区,一般的存放在B区,几乎不更新的数据放在DFLASHPFLASH里。

楼主:
为了便于大家收藏,这里给出文档:

网友A: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B:
MCG模块输出时钟可以用作系统时钟;

网友C:
期待看到文档

网友D(2014-08-22):
好的培训,也是一种技术支持。

网友E:
必须学习的内容,收藏

网友F:
梵蒂冈地方环境和法国

网友G:
新手报到,顶一下.

网友H:
谢谢诶分享,给力ing

网友I:
好**,拜读一下

网友J(2014-11-07):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真头痛。

网友K:
Kinetis微控制器内部培训资料

网友L:
来一个!~!!1

网友M(2014-12-15):
不是每一块MCU都有Dflash的,它是通过FlexNVM block配置后产生的。
关于代码的放置的具体位置,需要你在link file文件中,去手动配置的

网友N:
好东西呀。。。。。。Flash memory 模块

网友O:
健康肌肤上看风景萨罗夫开始

网友P:
How to Configure DMA Periodic Trigger Function on Kinetis

网友Q(2015-01-19):
这个必须看

网友:
发现了学习的好地方,谢谢共享

网友R(2015-02-28):
MCG模块输出时钟可以用作系统时钟

网友S:
Flash memory 模块好的资料

网友T:
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U:
这个模块太有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V(2015-04-14):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W: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X:
正在学习Flash中,多谢了

网友Y(2015-05-15):
好资料,太及时了,谢谢楼主!

网友Z:
讲的有些粗略, 可以当大纲来学习一下.

网友AA:
很好的资料

网友AB:
内部的flash能不能做成一个小U盘,把下载程序放到里面,其他接口和其余的设备如PC通信直接调用驱动安装

网友AC:
感谢分享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AD(2015-06-18):
有没有Kinetis L或者K系列的例程啊,对比代码来看比较好

网友:
在Kineitis的RM里提供了一个计算公式来计算EEPROM的擦写次数

网友AE:
Flash memory的资料,很不错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AF:
Flash memory是指的内部的flash吧

网友AG(2015-07-29):
对我很有帮助,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AH:
每个文档都得回复啊,好麻烦

网友AI:
谢谢版主的分享,收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AJ:
正在学习flash读写

网友AK:
好样的啊

网友AL(2015-09-28):
学习了,这块一直没有具体操作过

网友AM:
不错的东东啊

网友AN:
正需要对flash编程,感谢分享

网友AO(2015-12-17):
阿斯顿法师打发斯蒂芬阿斯蒂芬阿萨德浮点数

网友AP:
您好,感谢您的资料,学习FLASH

网友AQ:
这下明白了很多,谢谢。

网友AR(2016-02-26):
看看研究研究,感谢分享

网友:
好感谢啊,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AS(2016-05-12):
I want to see more in doc.

网友AT: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AU(2016-06-25):
大神,求教

网友AV:
了便于大家收藏,这里给出文档:
wodashine,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

网友AW:
有文档多好啊,就喜欢文档了

网友AX(2016-10-26):
正在学习FLASH这块,有点难懂,有了文档就好办了

网友AY:
很好的资料,辛苦了

网友AZ:
楼主好,用k64芯片,运行带rtos的程序,擦除片上flash时,碰到问题:
1、在task里面擦除前512k的扇区,程序就重启,擦除后512k的扇区,就正常
2、在main函数里面擦除所有的扇区都不会重启
请问,这可能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BA(2016-12-24):
看下 最近买了4片MKV31F256

网友BB(2017-02-18):
回复,期待文档。

网友BC(2017-06-19):
先试试,感谢。

网友BD:
很精彩的文档,欣赏下。

网友BE:
我打哇无多

网友BF(2018-05-16):
我需要文档,多谢

网友BG(2018-07-08):
回复  查看

网友(2018-08-09):
最近正在学习,正好下下来看看,多谢分享

网友BH(2018-12-05):
谢谢分享,正是想要的资料

网友(2019-01-11):
非常感谢,希望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BI(2019-02-22):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BJ(2019-04-18):
与他人有很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