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789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用的是PIC16F1789,串口在冷启动时不能接受数据,必须要用RESET硬复位后,才能正确接收数据。上电复位和RESET复位有啥区别?

楼主:
在仿真时也很奇怪,串口在开始时时无法接收到数据,必须要将程序暂停后,继续运行才能接受到数据,版主能给分析下?多谢!

网友A:
检查初始化设置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