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K modem点对点远距离传输数据的丢包问题

楼主(2014-07-15):
目的是为了使用电话线进行点对点的双向数字语音数据传输,语音数据经过压缩以后单向的传输码率约为7500bps,也就是说实际双向的传输速率要求为15Kbps左右,目前基本功能已经实现,但是测试时发现在线路比较长的时候,例如跨市的长途传输,数据在传输时会发生丢包现象。追踪modem的行为发现当丢包时,modem的UART接收流控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也就是说modem拒绝接收数据。

分析:因为modem的传输协议(V92,V34等)自身带有纠错功能,也就是说当线路质量较差时,modem会不停地重发数据包而导致内部缓冲区溢出,导致不能再接收新的数据包而产生了丢包现象。

小弟水平有限,目前可查的modem资料也不多,不知道坛子里的各位大虾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还请给个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是否这条路就走不通呢?

网友A:
语音传输可以用模拟的啊!直接电话拨号:lol

网友B:
你的数据是否经过市话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据是否经过市话网?

是的,就是走普通的电话网,不然没法通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走普通的电话网,不然没法通用啊!

如果走的是市话网,且两边的终端线路符合电信标准,那么就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走的是市话网,且两边的终端线路符合电信标准,那么就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 ...

那为何打市内电话就基本没有问题呢?
电路设计问题,版主大大可以给个指引么?

楼主:
补充实验:如果在市内电话的一端级联了3级交换机,即:
A主机->交换机->交换机->交换机->市话->B主机,长时间通话时也会发生相同的丢包现象
貌似丢包率就是会受到通信链路的复杂度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何打市内电话就基本没有问题呢?
电路设计问题,版主大大可以给个指引么? ...

打电话没问题只能说明电话线路能用,仅此而已,跟你的系统没什么关系。
至于电路设计问题可不好说,你又没有提供足够信息。建议你仔细看Modem芯片的手册,严格按手册要求的设计,尤其是电话线路接口部分,如果信号失真自然就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实验:如果在市内电话的一端级联了3级交换机,即:
A主机->交换机->交换机->交换机->市话->B主机,长时 ...

交换机层级越多,信噪比很可能越低,正如国际长途的通话质量往往不如市话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