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音频功率放大器怎么测试功率

楼主(2014-07-15):
(无正文)

楼主:
求助啊,求。。。求。。。

网友A:
“我不知道该怎么检查这个电路是否可用”
既然是音频功率放大器,接上扬声器听听再说。

看不到图。

网友B:
一般接上纯阻性假负载,输出1kHz信号,测量最大不失真电压有效值,然后计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该怎么检查这个电路是否可用”
既然是音频功率放大器,接上扬声器听听再说。

好的   谢谢 我去试试

一般是用什么图床发图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接上纯阻性假负载,输出1kHz信号,测量最大不失真电压有效值,然后计算功率, ...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