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个BUCK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图片是我用示波器抓的波形,请教为什么在开关从关断到开启时,电感上的电流有这么大的脉冲?谢谢!

网友A:
分布电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布电容吧。

恩  环路做的不好。。。。

楼主是怎么测试?
用的什么样的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环路做的不好。。。。

楼主是怎么测试?

电流是用示波器的电流探头测的

网友C:
电感值在稍微调整下,参数设计不是太合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感值在稍微调整下,参数设计不是太合理

专家来了: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值在稍微调整下,参数设计不是太合理

谢谢!